[系统故障]
win10更新后出现打印蓝屏,打印内容缺失的解决

楼主(2021-03-16):
如果系统安装以下四个补丁,请卸载,有哪个卸载哪个,并重启……
KB5000802
kb5000808
kb5000822
kb5001028
或者安装kb5001567积累补丁修复上述补丁产生的bug。
话说win10的补丁到底是修复bug还是制造bug……

网友:
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了,快麦打印机,真是服了

网友:
现在大公司的重心不在桌面了,在人工智能和云,所以。。。。。

网友:
最近也遇到很多WIN10更新导致打印蓝屏,能否不让自动更新,好像WIN10系统不能设置

网友:
最近更新主机的三台有这问题了,我重装了下官方驱动才好的,晕以前装驱动天空的都没事,看事是冲突了!

网友:
补丁卸载开关机又更新win10的补丁bug导致打印机出毛病关掉更新过几天还是更新怎么也关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电脑也有这个问题这几天

网友:
微软故意搞事情,刷存在,我们服务商就一脸mong

网友(2021-04-25):
做个系统 是最省心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