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进水夹电打表故障点已找到,接下来怎么维修请大神支招

楼主(2021-03-16):
如图,苹果6s进水不开机,夹电打表,松香法找出了故障点,拆除这个大电容,开机测试,电流一直跳到7,80毫安又归零,然后又跳到7,80毫安又归零,一直循环,我这又没有图纸请问下大佬们是不是拆了这颗电容的原因,这颗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不会是cpu挂了吧

网友:
请论坛的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感谢了

网友:
大佬们,帮帮忙啊

网友A:
背面进水了吗,感觉很像i2c电流,很有可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进水了吗,感觉很像i2c电流,很有可能挂了

不是这个发热电容的问题吗?是i2c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进水了吗,感觉很像i2c电流,很有可能挂了

cpu挂了?

网友:
既然找到问题,就把它干掉!

网友B:
cpu上盖和i2c电流,可以先查i2c线路,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有没有线路上明显的ic损坏

网友C:
滤波电容,换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上盖和i2c电流,可以先查i2c线路,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有没有线路上明显的ic损坏

感谢大佬提供思路,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换一个新的上去

好,手上现在没有废板,明天拿了拆件板再换上去试试

网友:
腐蚀部分元件拆了换,清洁焊盘

网友:
LCD显示IC短路先拆下来再搞其它

网友:
没有图纸,找个来看看,这么老的机器图纸,点位都有的,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放显微镜下看看,6S进水显示IC很容易出问题。看看有没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D:
你把上层吹虚焊了……

网友E:
上盖或者I2C电流,先拆掉那个腐蚀的芯片看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盖或者I2C电流,先拆掉那个腐蚀的芯片看看吧

拆掉背光ic,再单板开机吗

网友:
电容除了用在升压或耦合,像滤波的拆了可以不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拆掉背光ic,再单板开机吗

腐蚀的地方芯片拆掉再看看开机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腐蚀的地方芯片拆掉再看看开机电流有无变化

芯片拆了还是电流还是一样

网友G:
应该是上层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上层出问题了

是cpu上盖爆锡了吗?有没有办法检测是不是上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上层吹虚焊了……

这个是上盖电流吗?请教?

网友H:
这个电容是灯控电路的储能电容,一定要补上。测量一下灯控ic的I2C0总线有没有被拉低。应该是灯控IC烧了,换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是灯控电路的储能电容,一定要补上。测量一下灯控ic的I2C0总线有没有被拉低。应该是灯控IC烧了,换一个。

直接换灯控ic是吗?这个电容也要换吧?好像升压电感外观也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灯控ic是吗?这个电容也要换吧?好像升压电感外观也有损坏

那就整个换一套,从经验上来说,电感,二极管,灯控都会烧。主要原因是这个电容处在升压电感和二极管的后端,在灯控芯片SW脚开关的时候起到持续输出的作用。因此,电容一旦击穿,大的短路电流就会把电感和二极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