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RT9259A工作条件

楼主(2021-03-16):
一张显卡,没有显存供电,1脚和8脚12v,2脚2.6,9脚和10脚0.8,14脚是开启显存供电mos管的,没电压

网友A:
前后矛盾,一会说8脚12V,一会又说8脚0.8V。

直接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核心供电就,就是没有显存供电,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矛盾,一会说8脚12V,一会又说8脚0.8V。

直接换芯片试试吧

写错了,是9脚和10脚0.8v

网友:
这个网名不一般啊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坏!9259!!换了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坏!9259!!换了保证好!

哦,我买两个试试

网友C:
换了就好  不行再查第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就好  不行再查第5脚

好的,定了2个,

网友D:
莫不是修的影驰560吧,我有这个卡同样的毛病,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盲猜上管击穿

网友:
上管没有击穿,我量了下是好的

网友E:
看电压就知道芯片坏了

网友:
厉害啊!个个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不是修的影驰560吧,我有这个卡同样的毛病,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560se我的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电压就知道芯片坏了

是的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就好  不行再查第5脚

一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坏!9259!!换了保证好!

是的,今天到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D:
那我再换一下试试,当时我也买了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我再换一下试试,当时我也买了两个

这还用买啊!以前的9800GT和8600GT显存供电用的大多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买啊!以前的9800GT和8600GT显存供电用的大多是这个

估计都当垃圾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