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开机正常,一段时间后白屏。

楼主(2021-03-16):
显示器开机正常,一段时间后白屏。工作正常时,测量一个19v转5v的供电芯片输出5v,正常,但是烫手。等待出故障是再次测量该芯片,发现供电只有2.6v。怀疑他有问题,更换芯片后,长时间测试,故障消失,关键还不烫手了。。

网友:
准备了很多dc板,只要是这样的6脚和8脚芯片,直接代换,

网友:
这5V供电不正常,但3.3V是谁生成的,,是19V直接生产的吗,如果是5V生成的,那就会是机器都不能开关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