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ENOVO Ideapad 320-15IKB NM-B242主板 无+1.2V维修经典案例

楼主(2021-03-16):
在分享前先啰嗦几句:第一次写贴,初来乍到,纯粹一种对维修的爱好与分享的尝试,介于无写贴的经验、维修理论知识、技术水平与经验等的局限。本贴仅供参考或探讨。各位路过的江湖好友,如本贴有不足之处请指出,错误之处请指正。以下为本贴正文:本次维修的笔记本主板型号号 联想/LENOVO Ideapad 320-15IKB  板号为:NM-B242 REV:1.0如图

图纸去论坛搜就有。不良现象为:主板不完全上电。维修过程:
1、前几天朋友给的号几种板子,顺手拿出来一片。凭经验先测量各电压点(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或电阻值)有没有对地短路。排除无短路后接上可调电源看看主板上电情况(电流变化情况)。发现,插上电源后,电流值处于0.037A左右后不动。凭经验此电流状态比正常板没触发时的静态电流(0.018A左右)要大一些。但刚才又量了很多电压关键点没有短路?
2、不想盲修,所以对应板号,看看有没有图纸;最终从迅维下载来电路图,参照电路图纸,对应测量各电压点电压值。发现板子为S3状态下的+1.2V没有出来,其余电压正常。找出产生+1.2V电压电路原理图:通过芯片PU500控制两个开关MOS管PQ500和PQ501把V20B+转换成+1.2V的BUCK电路。如图:
3、对照线路原理图逐步找原因:3-1测量有没有使能信号?VDDQ_EN=3.3V正常。3-2看有没有开关管的控制信号?示波器测量UG_VDDQ、LG_VDDQ均无波形0电压输出。3-3测量两个MOS管是否短路?MOS管正常。3-4、测量自举升压回路PR1031阻值正常,更换PC518电容后问题仍然未解决。3-5、感觉排除得差不多没有方向了,莫非是PU500本身本体不良?先摸一下有没有发烫?体温正常。再细看产生+1.2V的相关电路满足的基本条件,发现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注意测量,就是芯片本身需要的电源供电VSYS,即VDDQ_P通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PR505供给过来。如图:

3-6、3-6-1测量VSYS电压=0;3-6-2测量VDDQ_P=19.8V;3-6-3测量PR505=7.85K------终于找到问题了,PR505坏了。
3-7、找来同样型号规格的10欧姆电阻更换上去,自检焊接没问题后再插上电源,结果电流还是在0.037A左右。奇怪了???
3-8、看来要多找几个10欧姆的电阻才行:)。是什么情况大电流把电阻烧了呢?于是测量VSYS脚对地电阻值,发现阻值=1欧姆左右。难怪,装上10欧姆的电阻一通电,PR505电阻上就通过20/11约=2A的电流。电阻不烧才怪。
3-9、再看线路图,发现VSYS引脚旁边有一个滤波电容PC502,因为VSYS脚对地短路,只有排除法取下PC502。取下电容PC502后VSYS阻值明显正常了。测量电容阻值为1欧姆。
4-9、再换上电阻PR505、电容PC502,自检焊接OK。插上电源,主板通电一切正常。
至此主板已修出原因:为滤波电容击穿损坏所导致的一个电源电路故障。
      分享完毕,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写得很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谢谢分享,写得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很到位,学习,检测的细节了。

网友A:
稍微绕了弯路,首先测量芯片的本身条件后确定正常后在考虑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绕了弯路,首先测量芯片的本身条件后确定正常后在考虑外围。

谢谢指出,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在此统一回复,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网友:
对了第一次久游无数次  谢谢分享

网友:
有良好的基础就是维修的关键,不盲修,值得学习

网友:
修得不错 第一次发帖

网友:
     修的很好,帖子写的维修过程也很详细。

网友:
修机器就是要赖心,慢慢找出问题

网友:
写的很详细。刚开始修都这样,最基础的有时候却忘记了,换好东西,上电前先测二级体值,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要保持这个原则,有时候肉眼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测了才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测了,挂掉的也很多!

网友:
写得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详细,对于我们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感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2022-09-18):
用心就能修好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