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重摔苹果x求助

楼主(2021-03-17):
一台苹果x.,从楼上摔下去,以后开机进不去系统,一直重启,开机电流跳到250一下就归零了,图中框框部分发热严重,求大佬分析一下,还有维修的必要吗?维修费大概要多少?

网友:
看你想不想继续用了。发烫应该是芯片摔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短的问题吧,

网友:
直接搬搬不行么

网友:
大概要多少钱呢 不是太了解

网友:
这么大力度摔过的,,好多可能都掉点了,,

网友:
200块起步,太高就换新机吧

网友:
估计中框掉点严重,然后估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东西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x重摔一般都是中层问题,发热重启有芯片短路!大概率需要搬下层,上层补点……

网友:
费用大概搬下层500,上层补点200

网友:
重摔一律先分层,单上层不开机的要先排除电感空焊,PC-V0的上层容易翻车

网友:
硬盘旁边电容坏了,我以前换电池也出现这种情况,后发现屏幕盖板铁片很容易碰到这个电容,电容很容易损坏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