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pectre x360 13-w Quanta X31 tpn-117等板号DA0X31MBAF0进系统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21-03-17):
掉电原因就是偷工减料,补上就OK!

送给苦苦找不到问题原因的你!!

网友:
为了省钱啊,他们有自己的难处!

网友:
这是哪个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这个电容也没有多少钱吧

网友:
13v公共点电容。设计的是8颗,实际只装了4颗!

网友:
你换上的电容,容量太小。。

网友:
这个不错哦,正需要

网友:
   牛逼经验,遇到这种掉电的真的是头大。

网友:
不错,送钱的啊!!!

网友A:
你这个焊工技术真厉害

网友B:
这种掉电后是不是公共点都没得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掉电后是不是公共点都没得了呀

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焊工技术真厉害

没有合适容量的电容只好这么干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加分点赞并转发

网友:
这个电容比较特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这个一样的机器,20V有了,好像是没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正找图纸,这种机器修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