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C600-C55Bwi

楼主(2021-03-17):
东芝笔记本C600-C55Bwin7或win10系统装了驱动精灵、驱动人生360驱动打开后立马重启,linux使用过程中没有这现像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呢

怎么解决呀

网友:
想请教各位师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你不装不就行了,驱动官网下载

网友C:
换 驱动天空  驱动总裁 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装不就行了,驱动官网下载

就是想解决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 驱动天空  驱动总裁 试试呢?

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