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20PLUS FRL-AN00a进水无背光 一张图解决问题

楼主(2021-03-17):
接同行一台进水机,开机无背光。没有图纸,只能按经验维修,先通过屏幕的背光灯排线找到主板对应脚位。确定5个脚的位置后,先确定那个脚是它的升压脚,这个很好判断,那个电容大 肯定哪个是,其他4个脚都是小电容,灯珠回路检测脚。

找到升压供电脚后测量只有2.几V,分析:造成电压低无非二极管、升压IC、电感、升压电容、保险几个元件,因为没有图纸只能先确定它的芯片大概位置,先把方向锁定在,座子上面的屏蔽罩中。挖开屏蔽罩,找到与座子链接的电感,电感没问题。再继续找另一端连接原件,

整个挖开发现敌情,

最后上一张图说明一切,图上电容标成电感了 ,小白拿走不谢

网友A:
啥剪刀这么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剪刀这么牛B

一把杀猪刀🔪

网友:
楼主是有真功夫的人哦

网友B:
这么修机,技术好,活差

网友C:
你们修手机都是这样破坏力取屏蔽罩的?

网友:
这屏蔽罩整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修手机都是这样破坏力取屏蔽罩的?

抖音快手都是表面功夫,只要不是电源芯片和CPU的罩子随便撕,那些撕掉也必须要装回去,因为要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修机,技术好,活差

小白都这么说,大佬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修手机都是这样破坏力取屏蔽罩的?

修笔记本的时候也这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都这么说,大佬都这么干

没有强迫症真好

网友:
升压电容坏导致不出背光

网友:
得向老师学习学习,我的手机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