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hdmi可显,vga不显,怎么检修?

楼主(2021-03-17):
一块ga-b85m-d3h主板,div、hdmi可显,vga不显,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像没找到主板一样。

已经查了行场对地阻值正常,rgb对地一致,6脚的防静电管子已经拿掉,还是这个鸟样。显示器没有检测到主板是不是主查行场信号?

查了电路图。跟H、V有连接的也就是6脚防静电管子、对地电容实物没有装、还有通过2个电阻进桥。打对地阻值H、V都一致。

vga口和pcb板子上的针脚都是通的排除了接触不良。

对vga口维修实在没有经验,请教高手,接下来查什么呢?

网友A:
外围查完了就是 PCH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查完了就是 PCH 挂了

手边没有示波器,只能测电压,我想问一下,正常情况下,rgb和vh这5个点位都有电压吗?大概多少电压?

网友:
你就不能发个线路图看看么?

网友:
我的板vga显示颜色很暗

网友:
我的板子是cpu座虚焊造成显示口不正常,因为现在cpu都带核显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应该是找到主板了,否则是变橙色。无显示应该是没有显示信号到来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