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LA-9063P)无触发,大神指导下

楼主(2021-03-17):
第一次接到笔记本的维修。。。这个是不触发。版号是:VIWZ1_Z2 LA-9063P  Rev:1.0;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于是拆开了外壳开始检修。找到相关的图纸。在开机排线那里的+5VALW,+3VALW,这两个都没有。这2个电压的含义是什么?是不是等同于台式机的+5VUAL和+3VUAL?

还有这2个电压在哪里来的?没摸过笔记本,还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PL401   PL402  挨在一起的 应该好找  你仔细看看

网友:
先看下主板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查下待机3v 5V有没有。

网友B:
alw=always 一直存在的意思你说是做什么的,

实在不懂来迅维笔记本远程班吧,让黄老师带你飞,1300多人在等你来,报名热线  QQ: 857699050

网友:
这样难搞喔 先报班学习一下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401   PL402  挨在一起的 应该好找  你仔细看看

这两点电压也为0,是不是PU401有问题了?看图纸怎么像是给PU401供电的,而不是PU401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w=always 一直存在的意思你说是做什么的,

实在不懂来迅维笔记本远程班吧,让黄老师带你飞,1300多人 ...

谢谢。因为是业余接单的,大部分修机是在业余时间,怕没有精力再上网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因为是业余接单的,大部分修机是在业余时间,怕没有精力再上网课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技术好了秒杀,不更好吗

网友:
呵呵----我就来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等同于台式机的+5VUAL和+3VUAL?

是啊,一般来说插电就会有的待机电压。

网友:
测量B+的信号对地短路了,把PL301和PR302拆掉了,测量焊盘对地有短路。求助:PC303是哪个原件?

网友D:
保护隔离短路  烧鸡大法看有奇迹不

网友:
公共点电压出来,此机就算修复了。

网友:
用火眼金睛观察下主板各电容,没发现就用骚鸡大法。

网友E:
大短路吧!隔离保护了。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多报废几个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业余接单更应把功底打好,找老黄吧!只要认真学保证你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短路吧!隔离保护了。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参考图纸的话, 拆掉这2个。应该只有PC310和PC303对地短路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短路,但是跟PC310连接的PU301的1脚并没有短路,说明只有PC303对地短路啊。就是找不到PC303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短路  烧鸡大法看有奇迹不

参考图纸的话, 拆掉这2个。应该只有PC310和PC303对地短路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短路,但是跟PC310连接的PU301的1脚并没有短路,说明只有PC303对地短路啊。就是找不到PC303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不到那就没办法了,找找点位图看看有没有吧?
淘宝也找过了,没找到。按理说这个10U的电容应该是大电容,我把大电容量了一个遍,也没有短路的

网友:
终于给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