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52VX 转接头不过保护隔离 BQ24780S

楼主(2021-03-17):
案例很简单,没啥技术含量。写出来给同行少走点弯路。接一台华硕N552VX 进水机,大卸八块,清理完进水痕迹后。测量各电感和公共点无明显短路,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00和0.010之间跳变。

测量5V电压跳变,最后追到是因为公共点电压跳变。于是短接第一个隔离mos管,公共点电压稳定,初步判断充电芯片没问题。充电芯片是BQ24780S,边上电阻电容量了一圈,也没发现问题。后来上论坛找这个芯片的资料,看到有人说这个芯片要带电池才能过隔离,有人说要原装充电器才能过隔离。随手拿来原配充电器,插上自动亮机。

论坛搜了一圈也没这个主板的点位和图纸,只有维修指导手册,那位大哥如果有图纸,发上来一起研究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1-04-19):
我现在也碰到24780的故障,插上电源没有ACOK,不能充电,但是19v能送过去了,自举的5v正常,正在等着芯片

网友:
小伙子,修的太好了,呵呵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

要原装适配器才过保护隔离。

网友:
这个板子 电池应该是可拆卸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