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颜色淡

楼主(2021-03-17):
兄弟5590打印颜色淡,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都换了啥,,激光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啥,,激光器呢,

都换了个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换了啥,,激光器呢,

主板,激光器,定影,高压板,硒鼓粉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激光器,定影,高压板,硒鼓粉盒

如果这些都换了,那就没有其它情况了,,,除非你误判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粉盒没粉了,你换粉盒试试,其它牌子的粉盒。

网友:
检查高压触点或代换电源板试试

网友C:
你肯定没试过清过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没试过清过零试试

维修模式吗

网友:
怎么换都不好用

网友:
高压板试过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高压和低压板都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D:
看粉仓显影辊上粉正常不 兄弟粉容易受潮结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粉仓显影辊上粉正常不 兄弟粉容易受潮结块

粉盒硒鼓是新的,在另一台就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盒硒鼓是新的,在另一台就好用

激光头擦过了么

网友B:
擦过,也换过,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过,也换过,都一样

这固定间隔看起来像鼓芯问题  换过了也一样就感觉很神奇了  换过其他牌子么  或者有没有同型号鼓粉仓的 原装硒鼓同行那边借下过来试试看

网友(2021-04-28):
机器修好了没?

网友:
固件升级做了没?

网友B:
我换过主板,应该不是固件吧

网友E:
我经历过重影问题,换硒鼓,粉盒,激光器都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经历过重影问题,换硒鼓,粉盒,激光器都无效

最后是哪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主板,应该不是固件吧

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的最稳妥,换主板但主板的固件版本不一定是最新的,厂家随时都可能发布最新版本的固件,说白了就是打“漏洞”补丁,77报告上有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的最稳妥,换主板但主板的固件版本不一定是最新的,厂家随时都可能发布最新版本的固件,说白了就是打“漏洞”补丁,77报告上有版本号

确定这个问题?

网友:
不能,我们一般是先固件升级做了再看

网友:
高压板触点进蟑螂 漏电了

网友:
对头,高压触点弹簧,是否进蟑螂

网友:
确实是弹簧的事

网友(2021-05-29):
弹簧怎么呢?说明白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