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C701无内存供电的容易忽略的故障

楼主(2021-03-17):
一块HP LA-C701板子,触发电流0.3A不亮,测所有供电发现只有内存无供电输出,断电测量内存输出也不短路。再加电测量内存供电芯片RT8207主要功能管脚电压,发现供电正常,内存主供电1.35V的开启信号7脚3.2V也正常,8脚0.75V的开启信号没有,考虑到供电时序0.75V是在1.35V正常之后才有的,就可以暂时不考虑次脚。按道理此时内存供电芯片触发后只要供电正常,主输出电压1.35V的开启信号正常就应该有1.35V电压输出才对,然而实际上就是不出电压。所以就想着是不是因为芯片其他管脚有短路导致芯片保护而没有输出呢?无电状态下测量发现芯片8脚阻抗为零,肯定不对,罪魁祸首找到了,那么接着查次脚阻抗为啥成零:先拆内存芯片电路板上8脚阻抗仍为零,查电路与芯片8脚相连的有Q18的2脚和EC(KB9022)的95脚,继续拆掉Q18 仍然短路,看来就是EC了。拆掉EC果然不短路了,更换EC再加电触发。一切度正常了。

网友:
8脚应该是内存开启 7脚是VTT开启

网友:
学习下,隔日能成大神

网友:
EC是IO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