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独显卡图纸,板号6-71-P872L-D2

楼主(2021-03-17):
笔记本独显卡图纸,板号6-71-P872L-D2
这里高手多,资源也多,谢谢,也可以出钱买

网友:
红色地方烧了个洞,现在全板只有一个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附近那黑色电阻烧断开了

网友:
色地方烧了个洞,现在全板只有一个电压

网友:
哪个大神有?

网友A:
那个红色部分烧个洞是这个卡常见故障,原因仅仅是那个地方的滤波电容自己短路了烧焦内外层pcb引起的。这个地方是显卡核心1V供电,电源管理应该是Up1666好像,它必须两相都正常工作才能让这个卡全板电源正常产生。你把烧焦的地方搞干净,然后量下两相的mos驱动信号那些是不是都对称正常的,不正常就找电源管理芯片参考资料慢慢飞线吧。修这个卡得有示波器来抓各个电感瞬间波形才行。单独这个卡的图纸是找不到的,但是可以找蓝天板载10系显卡的本本图纸来参考。

网友(2021-04-19):
引用 网友A:
那个红色部分烧个洞是这个卡常见故障,原因仅仅是那个地方的滤波电容自己短路了烧焦内外层pcb引起的。这 ...

万分感谢…………
论坛有你大神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