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IU供电问题求分析帮助

楼主(2021-03-17):
这个图是WIIU 游戏机的待机供电电路,
大概就是:U1020控制Q1090输出电源。
Q1090 丝印UJ,或者XF 2 J4这样(两种都有),这个Q1090,SOT23-6,12 56都是连通的输出,3脚电压19V,4脚电压19V。3脚有时候测量是15V推测是控制脚
正常的时候输出是3.3V。或者1.5V。 现在有个板子坏了。
3脚和4脚应该是一个供电脚,一个控制脚。都不知道这个是啥芯片。有认识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上查半天,有说是什么 仙童半导体的DC4AY,网上也查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
6脚是电源芯片

网友:
对,就是不知道是啥型号。也不知道用啥替换啊

网友:
D1021 D1046不是电容,是二极管。这个是芯片+MOS+二极管的供电??》

网友:
谁能给分析下这个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