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修复-拯救者NM-B701二极体值及参考电压!!

楼主(2021-03-17):
cpu供电进水,上管击穿的机器,cpu居然没有挂,电池接口严重腐蚀,系统供电芯片也没挂,电池也没挂,
这台机器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就坏了1个上管,一个复合管,一个网卡,还有一个外壳霉烂掉的充电电感。

网友:
CPU上管击穿居然CPU没挂,这也太幸运了吧。。。

网友(2021-06-07):
也太幸运了吧。。。
也太幸运了吧。。。

网友:
换个试试啊

网友:
有一台2m电阻腐蚀的,换了后电流0.52不出cpu供电

网友:
另一台不出CPU供电的有可能U挂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2021-08-20):
不能加分 了。。。   刚好修到这个本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