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8 4脚没电压

楼主(2021-03-17):
bq738 4脚没电压  换过芯片  20脚又20V   6脚2.6V 16脚6v但是就是4脚0V

网友A:
什么逻辑,看不懂,怎么是6脚2.6V  又说6脚6V,玩什么呢?是16脚REGN6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逻辑,看不懂,怎么是6脚2.6V  又说6脚6V,玩什么呢?是16脚REGN6V吧

我写错了。。。这个3 4 脚都没电压。。。换了芯片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逻辑,看不懂,怎么是6脚2.6V  又说6脚6V,玩什么呢?是16脚REGN6V吧

怎么样4脚才能出电压的

网友B:
楼主修的是啥机子,华硕还是?  16脚有电压吧?  公共点无短路的话可以先飞线过去公共点看是否能正常开机  能开机的话再回来修这里  隔离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16脚线性必须要有

网友:
有电压。。。我换了芯片和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是啥机子,华硕还是?  16脚有电压吧?  公共点无短路的话可以先飞线过去公共点看是否能正常开机   ...

拉过去会冒火星

网友:
可以触发到0.03

网友(2022-03-22):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4脚只有0.89v,20脚20v,16脚6v,6脚2.6v,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