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小机箱电源PC8044不启动

楼主(2021-03-17):
HP小机箱电源PC8044突然不启动,表现绿灯亮,说明300V,5V正常,检查后没有380V ,发现PFC用的是芯片FAN4800IN,芯片13脚VCC没有电压而不工作,怀疑是芯片FAN4800出的问题,换了FAN4800后仍无工作电压,前后附近的电阻,电容等元件都查了,由于没有相关图纸,只有瞎琢磨,它是FAN4800+TNY277+LM339组合,光耦和电源管理芯片TNY277工作正常,所以产生20V电压,这个电压供给小板上的对管PN2222和KSP2907;其它300V电压通过电阻降压后也提供210V,290V,160V但是FAN4800的13脚vcc是谁提供的?是对管PN2222和KSP2907,还是300V直接降压提供?有哪位师傅修过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一般情况,主动PFC的供电都是300V串联几个电阻得来的。上图片才能看出来。没图没直像。

网友:
开机一般有光耦控制一个贴片三极管来控制经过PFC的394v电压,经电阻供给4800的!

网友:
PFC供电由300V经电阻串联降压供电

网友:
我修过这种电路,几年前的事了,这个集成块炸了,费好大劲才确定是CM4800,哈哈,最后修好了!

网友:
当时看不到型号了!也没有图纸,跑电路,分析,哈哈费老大劲的

网友(2021-04-23):
vcc是通过光耦导通后有个供电三极管控制,查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