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V310 6代U 屏蔽板载内存BIOS 急急急可有偿!!!

楼主(2021-03-17):
有大佬有V310屏蔽板载内存的精华BIOS吗   6代U的   论坛上有一个刷上触摸板右侧USB不管用  求一个好用的 急急急!!!

网友:
LV6有阵子主板都买不到

网友A:
把你的原机BIOS发出来  我给你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原机BIOS发出来  我给你修改

原机  屏蔽板载内存  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  屏蔽板载内存  麻烦啦

试试吧

网友:
还是不行 应该是cpu问题吧,机器来是灰屏大写灯常亮,外接也灰屏,本来准备报废了刷那个E42-80屏蔽内存的程序亮了,咋这么奇怪呢  刷那个程序能亮 触摸板跟右边usb不能用

网友C(2021-05-17):
USB不能用的链接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不能用的链接在哪

你是要屏蔽板载内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不能用的链接在哪

左边买的BIOS  右边的刷上触摸板USB不能用

DA0LV6MB6F0 6代_屏蔽_OK(20购买待测试).bin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A0LV6MB6F0REVF屏蔽板载内存(E42-80六代CPU 触摸板不能用.bin

网友:
LV6板子CPU通病,最近碰了有十几台了,都是3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