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1060电流0.4不开机,有时候又可以开机显示

楼主(2021-03-17):
裸板开机,电流0.4a时,CPU电压没有出来,pl901 vccio电压有0.96v

CPU供电芯片mp2949a,26脚和44脚供电正常,37脚en电压3.3正常,47脚vin_sen 1-2v跳变.正常应该1.25v稳定,拆下r2907和r2908测量发现2907阻值不稳定,料板拆了一个装上,电压稳定在1.28v,CPU电压已经出来。

最后来个亮机图

网友A:
       有料板拆件这是最幸福的事了,不然这些电阻找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料板拆件这是最幸福的事了,不然这些电阻找死人。

确实,2m和133k的电阻都不好找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C(2021-05-04):
26脚供电正常多少v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脚供电正常多少v咯

没有量,看图纸应该是1.8v

网友:
厉害 看来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2m和133k的电阻都不好找

你可以备个电阻本了,方便快捷!!!

网友(2021-06-20):
这个估计是MP2949A芯片的通病吧,神州的我修好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4-12-11):
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