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兼容电源的质量问题。

楼主(2021-03-17):
电源型号:Apple A1424  85W MagSafe 2; 20V4.25A。
        一个20V的苹果笔记本兼容电源只有16.5V输出。拆开看一下:是由电源芯片OB2269CP控制的稳压电源。

        输出滤波电容的品牌是Chongx,上次一个45W苹果笔记本兼容电源也是这个品牌电容,鼓包了。

        想把431的调整电阻拆下来测一下阻值是否有变化,怕电路板质量不好,有意把风枪温度调低一点,结果风口还没有接
近电路板,电路板就发黑起泡了。怕了,贴片元件也用烙铁还原了。

        这个电源质量最好部分是外壳,中国塑料件质量真的做好了。可是内部电路部分如此用料,苹果笔记本的兼容电
源还敢买吗?
        不知道现在国内有几个厂家在生产这个电源?哪个厂家的质量好?

网友:
兼容的都不怕烧机器

网友:
马克一下,明天再看

网友:
鼓包的电容,Chongx品牌。680U25V。
为什么很多 输出滤波电容选择680U的?

网友:
现在的电容,个头小,标的耐压值还高,它要是不坏天理难容。

网友:
你这个风枪温度超过400度了吧!不然怎么会变黑啊?

网友:
金玉其外,十分好卖

网友:
双面pcb板,400有点高了,面积小热量集中

网友:
说的不好听的就是高仿,原装的里面都没空间了,满满

网友:
第一次见苹果主板用这样颜色的板子

网友:
宁愿买二手   我也不拿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