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G U盘两个数据脚掉了,这是连在哪里啊

楼主(2021-03-17):
中间两个数据脚位掉点了,哪位大神能否告知下,是直接到图中红圈的芯片里吗?这个芯片SM3255Q AB  百度没有找到资料,不知道是直接到哪只脚

网友:
你也可以先数据尾线走最后在焊接供电

网友:
先数据尾线走最后在焊接供电

网友:
有一点像金士顿的U盘

网友:
电路板的铜掉了,用线连上呀

网友A:
细看 一般位置上都有引脚走线的

网友:
清理干净找引脚连上

网友:
很清楚的走线呀,清理干净再走线了

网友:
跑下线找找

网友:
请教一下前辈,跑线是啥意思

网友:
刀片刮一刮很清晰

网友:
先随便百度个U盘的电路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拿过来我帮你秒飞线

网友:
再买一个同款U盘,拆除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看 一般位置上都有引脚走线的

记得带徒弟的时候,笔记本电源口正极断线了,我说你给个线就行了,结果忙完回来见他还在研究,一问不知道飞哪

多清晰的断点。

网友:
懒人就是不一样,你清理一下就会看到掉电的线路

网友:
你的焊接技术得练啊!

网友:
洗干净主板就看到线了。你这活不是一般的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