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

楼主(2021-03-17):
    练习了EC脱焊和PFN、植球有一段时间了,最近缺个U盘,心血来潮正好买2块内存颗粒和一块IS903模块来玩玩,顺便检验一下焊接水平。说干就干,

网友:
手工真好

网友:
见笑了,我这点三脚猫功夫上不了台面,自个胡乱搞搞。

网友A:
量产工具发下教程跟软件就最好了

网友:
求量产工具与教程

网友:
挺好的,改天试试

网友:
真佩服啊  需要啥自己都能造

网友B:
速度慢。  起码470读取。450写入才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发下教程跟软件就最好了

我的芯片选型:
内存颗粒:东芝

  BGA132脚位QFN封装,32G,20块钱一颗,主控:银灿IS903(主控我没图,卖家没上架,有写保护功能的主控带壳27块)这个芯片只有是IS903主控都可以,买的时候注意看支不支持你的内存颗粒即可,比如我的内存颗粒是BGA132的,我也是第一次玩,也是新手入门了解不多;读写速度还是可以的,不过建议做工具U盘使用,用来存资料的还是保险一点老老实实去买成品吧。
=====================================================================================
量产工具和硬盘测速.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慢。  起码470读取。450写入才可以接受

好一点的颗粒和主控应该会快一点吧,我也不是很了解,随便玩玩不是主业,够我用就行,比一般U盘快一点就ok了。

网友C:
请问楼主,银灿is903可以支持512gb颗粒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银灿is903可以支持512gb颗粒么

我没试过呀,我也不知道。这方面不是我的强项,我就随手弄个玩玩而已。

你可以问问卖主控的

网友:
成功才是硬道理

网友D:
用2246带读写保护的做u盘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246带读写保护的做u盘比较好。

我下次试试看

网友:
风枪温度、风速多少合适?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啊,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手艺好,学习了。

网友:
这速度比较满意

网友:
我买了内存颗粒和主控板,内存颗粒水太深

网友E:
用来存资料的还是牛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来存资料的还是牛皮的

我没限制电流,发热量大,也怕掉固件,所以用作工具好了。

网友:
自己做量产多的U好用  速度快 双通道的读写在200-300左右

网友:
银烂IS903的主控速度还行,也很稳定的,我有一个用了好久了

网友:
不错 扩大生产

网友:
我也做是,手上有报废平板,坏手机

网友:
但是现在内存卡,u盘也很便宜了,懒得弄

网友:
现在20,30就能买64g的内存卡,u盘

网友F:
读写速度这么好?sl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写速度这么好?slc吗

SLC买不起,是东芝的MLC

网友(2021-04-16):
2007年 自产自销,那时候,还是1g  2g  4g的天下,8g极少.

外壳弄了一大堆,广告纸  塑胶卡包装,都有一大堆;现在还有很多外壳,铝的,谁要,可以送几个.

网友:
成功了就好。。。

网友(2021-06-12):
高手,看见量产软件设置就成浆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