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2VW小修

楼主(2021-03-17):
  客户描述进系统2分钟掉电。我测试了一阵都没掉,但关机后会重启,电流定到0.3。有时开机马上掉电。有时开机直接0.3。先刷个bios,电脑里居然存得有,刷完还是老样子。
  卡在0.3时测各大电感,发现没有VCCSA。打电感后端波形,如下
这种直接换控制芯片。切记不能用风枪做其它操作。这种状态的芯片受热会加大输出电压,直接烧CPU。
为了保险起见,换完芯片后翘起电感打下电感前端波形。如下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因为没反馈了,这种波形是正常的。装上测试发现关机死机,重启屏幕关了但电流不降。换我们的硬盘就不这样,但打不上独显驱动。刷回原机的bios后就一切正常了。
  我电脑的bios基本都是我用过后确定好了才保存下来的,个别的是淘宝买来刷完故障一样后保存下来的。名字是GL552VW-F1.210,跟内存贴纸也对得上,用HEX对比两个bios的版本都是一样的。无语了。

网友:
晕,怎么在文字中间穿插图片哦。好久没发带两张图片的帖了,搞忘了

网友:
       控制芯片不稳定,引起VCCSA电压不稳,导致不定时掉电。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A:
经验很重要换完芯片后翘起电感打下电感前端波形这方法很好,我都碰到过好几个是换全新原装的待机芯片或其它供电芯片,测得g极都正常,一上电就大短,最好南桥挂了,焊得很好了还有放大镜看了一遍。 我觉得有些芯片是坏的。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很重要换完芯片后翘起电感打下电感前端波形这方法很好,我都碰到过好几个是换全新原装的待机芯片或其它 ...

据说芯片有问题的话,前端波形是平流

网友:
优秀的男人

网友:
现在很少去打波形了 ,打波形修好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