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史无前例—联想T440P无公共点换桥修复! 板号NM-A131

楼主(2021-03-17):
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关于IBM 老Thinkpad系列电脑无公共点个人的维修经验与事故总结。不要慌,没有复杂的电路分析 只有单纯的经验分享,欢迎各位大佬围观讨论交流
都知道Thinkpad的电路很复杂,以至于每次修到都感觉大脑的缓存是不够用的。关于Thinkpad公共点的产生原理论坛已有很多帖子说明过,这里不再展开。

主要分享维修经验,往后修到这种无公共点首先查这几个地方准是没错的,大伙走过路过顺道加上满分哈
TB62514FG这个芯片,Thinkpad系列基本都会用到。虽然有些板子上用的型号不完全一样,但只要看到电路图上的芯片引脚跟这长得差不多的都可以参照着修。
简单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大概工作流程:
当芯片的主供电(VREGIN20分压(BAT_VOLT,不低于2.5V,正常8V左右)都正常后就会输出线性电压(VCC3SW 3.3V  无短路无欠压情况下才有)
温控TH_DET,不超过0.5V也正常的情况下,芯片就会开漏输出-PWRSHUTDOWN 3.3V的高电平,用于导通第一个隔离管。导通过来的20V经过第二个隔离管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然后往下的流程这里就不再细说啦。
严重注意:修板第一要务,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有无腐蚀再开始下一步维修!!!
个人实际维修中遇到过的故障点:(导致不出公共点或者公共点出来一下瞬间被关闭,示波器才能抓到公共点出来的一瞬间,万用表测不到)
1、 VREGIN20脚的滤波电容短路击穿,两个并联的20欧电阻烧坏,导致不出公共点。VINT20脚一样。
2、 升压二级管或者升压电容损坏,导致公共点出来一瞬间又被关闭(表现为第一个隔离管也被关闭了,要测一下这几个小元件的好坏)
3、 一样是有升压作用的二极管或者电容损坏,也会导致公共点出来一瞬间又被关闭
4、  温控脚TH_DET串联着的负温度系数电阻有损坏,导致不出公共点。(只要其中一个有异常都会不出公共点,表现为温控脚电压偏高),如图:
温控热敏电阻问题导致无公共点实际维修一例:
连续测主板上各个角落串联着的热敏电阻,电压都一样,很明显是中间有一个电阻损坏或者线路开路不联通了,导致电阻悬空后面没有接地端不形成分压,所以测到的电压都一样(正常电压是逐级降低的)。这一串有10个以上的热敏电阻,从后面测起的话可能可以更快找到故障点(测电压)。
这一个案例最终排查得板层有断线,飞线解决:
5、 还遇到过待机3、5V滤波不良导致的公共点出来一下瞬间被关闭。所以示波器还是很需要的,遇到这种无公共点的时候不要死修前面。
6、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还无-PWRSHUTDOWN 3.3V控制产生小公共点的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7、  这一个就很经典了!Thinkpad W540  板号12291-2  不接这个小板的话公共点也会出来一瞬间就被关闭,一定要接上这个小板!一定要接上这个小板啊!!!
说了这么多的维修经验,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换桥修复公共点:
此案例板号是NM-A131。主角是U101
主供电VREGIN20分压BAT_VOLT脚电压都正常,但就是没有输出103脚的VCC3SW !断电测对地阻值也正常。
料板上连换了两个芯片上去,依旧原故障,VCC3SW始终无输出!公共点自然也就不会有了。
最终是把VCC3SW输出引脚的主板线路割断,再测引脚竟然是有3.3V输出的!看来是后级的问题!
这个电压实际去往的地方并不多。
VCC3SW出来后经过这种大的上拉电阻的可以直接忽略。
VCC3SW主要直接送到了EC,但测对地值正常,EC可能性不大。
最终查到竟然是RTCVCC短路!烧鸡大法确定桥坏!(最关键的图没拍),把割断的线接好:
很经典的VCC3SW经过一个二级管D6后后面有短路,导致前面的VCC3SW欠压保护不输出无公共点!
黑胶的桥,拆桥下来掉了好些个点,不过都是空点,绿油隔离一下就好。
此机无公共点最终换桥修复!
大家觉得写得还不错的加分鼓励一下哈

 会员1179162300鑫豆2026-3-4 11:49
 会员1420283300鑫豆2025-11-2 13:19
 会员1447046300鑫豆2025-10-20 15:35
 会员235151300鑫豆2025-8-3 09:30
 会员916982300鑫豆2025-6-17 12:20

网友:
先加分在回帖,说实话非常不喜欢修Thinkpad系列板子。

网友:
超哥你好 你还记得我不

网友:
大佬大佬

网友:
学习了,师兄威武

网友:
前排围观占楼

网友:
大师威武霸气侧漏

网友:
确实经验丰富,一般人看着懵逼

网友A:
RTC短路的挺多的 有个明显特征就是TB上去会发热 表的话得反着测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案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短路的挺多的 有个明显特征就是TB上去会发热 表的话得反着测

我的这个待机电流0.000  没有发热

网友:
牛牛 虽然小白看不懂还是要学习下

网友B:
马总,还不通知我一下

网友:
IBM公共点问题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总,还不通知我一下

群里不是发链接了嘛  所以就没特别通知

网友C: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

哈哈哈 可以可以

网友:
坏的这么多芯片

网友:
不错 不接小班不出电压

网友:
学习了,这种现象很少会想到桥的问题,都是在排供电,感谢分享。

网友:
桥哪里买的,现在我感觉买桥要运气了,有些卖家把二手当全新买,被揭穿了还死鸭子嘴硬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不错的知识经验。

网友:
确实厉害,,

支持 反对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关注

网友D:
最后一个故障,我修到过,印象很深。

网友E:
纬创专干,领导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故障,我修到过,印象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纬创专干,领导好

有点意思

网友F:
楼主厉害,这机器还值当换桥?不过ThinkPad难修是公认的,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这机器还值当换桥?不过ThinkPad难修是公认的,给你点赞

为了真相  黑胶的桥也干

网友:
换桥没掉点,设备技术都很高。

网友G:
桥短路了导致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无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短路了导致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无电压吧

是的  公共点无电压

网友:
这个用烧鸡大法,应该也能烧出来。前提要有个红外枪

网友:
精品文章 ,RTCVCC 短路因为D6原因导致VCC3SW打阻测不出来

网友:
Thinkpad 的公共点电路最烦了

网友:
得空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还是比较经典的   和X201感觉一样

网友:
think pad 确实要单独领出来学习学习,,架构跟其他的板不一样

网友H:
好家伙  这费了劲了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家伙  这费了劲了  楼主思路清晰

加分加分

网友: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

竟Sr谁伴我闯荡 -4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I:
我硬是完完整整的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硬是完完整整的看完了

这样好

网友:
THINK的不愿意修,麻烦

网友:
大师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大师霸气

网友:
短路保护起来了

网友:
RTC短路的挺多的

网友:
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关于IBM 老Thinkpad系列电脑无公共点个人的维修经验与事故总结。不要慌,没有复杂的电路分析 只有单纯的经验分享,欢迎各位大佬围观讨论交流
都知道Thinkpad的电路很复杂,以至于每次修到都感觉大脑的缓存是不够用的。关于Thinkpad公共点的产生原理论坛已有很多帖子说明过,这里不再展开。

主要分享维修经验,往后修到这种无公共点首先查这几个地方准是没错的,大伙走过路过顺道加上满分哈
TB62514FG这个芯片,Thinkpad系列基本都会用到。虽然有些板子上用的型号不完全一样,但只要看到电路图上的芯片引脚跟这长得差不多的都可以参照着修。
简单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大概工作流程:
当芯片的主供电(VREGIN20分压(BAT_VOLT,不低于2.5V,正常8V左右)都正常后就会输出线性电压(VCC3SW 3.3V  无短路无欠压情况下才有)
温控TH_DET,不超过0.5V也正常的情况下,芯片就会开漏输出-PWRSHUTDOWN 3.3V的高电平,用于导通第一个隔离管。导通过来的20V经过第二个隔离管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然后往下的流程这里就不再细说啦。
严重注意:修板第一要务,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有无腐蚀再开始下一步维修!!!
个人实际维修中遇到过的故障点:(导致不出公共点或者公共点出来一下瞬间被关闭,示波器才能抓到公共点出来的一瞬间,万用表测不到)
1、 VREGIN20脚的滤波电容短路击穿,两个并联的20欧电阻烧坏,导致不出公共点。VINT20脚一样。
2、 升压二级管或者升压电容损坏,导致公共点出来一瞬间又被关闭(表现为第一个隔离管也被关闭了,要测一下这几个小元件的好坏)
3、 一样是有升压作用的二极管或者电容损坏,也会导致公共点出来一瞬间又被关闭
4、  温控脚TH_DET串联着的负温度系数电阻有损坏,导致不出公共点。(只要其中一个有异常都会不出公共点,表现为温控脚电压偏高),如图:
温控热敏电阻问题导致无公共点实际维修一例:
[align=l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631289300鑫豆2024-12-29 11:13
 会员1560703300鑫豆2024-12-23 13:54
 会员672715300鑫豆2024-12-6 13:36
 会员570166300鑫豆2024-11-6 13:28
 会员1523209300鑫豆2024-10-16 17:52

网友:
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关于IBM 老Thinkpad系列电脑无公共点个人的维修经验与事故总结。不要慌,没有复杂的电路分析 只有单纯的经验分享,欢迎各位大佬围观讨论交流
都知道Thinkpad的电路很复杂,以至于每次修到都感觉大脑的缓存是不够用的。关于Thinkpad公共点的产生原理论坛已有很多帖子说明过,这里不再展开。

主要分享维修经验,往后修到这种无公共点首先查这几个地方准是没错的,大伙走过路过顺道加上满分哈
TB62514FG这个芯片,Thinkpad系列基本都会用到。虽然有些板子上用的型号不完全一样,但只要看到电路图上的芯片引脚跟这长得差不多的都可以参照着修。
简单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大概工作流程:
当芯片的主供电(VREGIN20分压(BAT_VOLT,不低于2.5V,正常8V左右)都正常后就会输出线性电压(VCC3SW 3.3V  无短路无欠压情况下才有)
温控TH_DET,不超过0.5V也正常的情况下,芯片就会开漏输出-PWRSHUTDOWN 3.3V的高电平,用于导通第一个隔离管。导通过来的20V经过第二个隔离管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然后往下的流程这里就不再细说啦。
严重注意:修板第一要务,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有无腐蚀再开始下一步维修!!!
个人实际维修中遇到过的故障点:(导致不出公共点或者公共点出来一下瞬间被关闭,示波器才能抓到公共点出来的一瞬间,万用表测不到)
1、 VREGIN20脚的滤波电容短路击穿,两个并联的20欧电阻烧坏,导致不出公共点。VINT20脚一样。
2、 升压二级管或者升压电容损坏,导致公共点出来一瞬间又被关闭(表现为第一个隔离管也被关闭了,要测一下这几个小元件的好坏)
3、 一样是有升压作用的二极管或者电容损坏,也会导致公共点出来一瞬间又被关闭
4、  温控脚TH_DET串联着的负温度系数电阻有损坏,导致不出公共点。(只要其中一个有异常都会不出公共点,表现为温控脚电压偏高),如图:
温控热敏电阻问题导致无公共点实际维修一例:
[align=l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512225300鑫豆2025-4-13 14:07
 会员22831300鑫豆2025-4-4 20:19
 会员631289300鑫豆2024-12-29 11:13
 会员1560703300鑫豆2024-12-23 13:54
 会员672715300鑫豆2024-12-6 13:36

网友(2021-05-18):
小小白愿意给分享的大神加分

网友:
BM公共点问题经典啊

网友:
人才,哥你应该是工厂出来的吧,这么牛

网友:
总结的挺全面的,不错!

网友:
大佬就是牛

网友(2021-06-19):
学习大佬思路经验 谢谢

网友:
你这个帖子,是我花钱买的最值的.谢谢

网友(2021-08-12):
经典得公共点问题

网友:
技术真厉害,学习了

网友:
一代神机。。。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非常透彻

网友(2021-09-17):
线上接单吗 同行 我有很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