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一体机

楼主(2021-03-17):
待机电压高,不通电,这两个芯片烫手,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个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有没有可代换的

网友:
马克一下,明天看

网友:
这不是场管吗

网友:
没有数据.....

网友A:
芯片上型号具体功能可以查  芯片烫不一定是芯片自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型号具体功能可以查  芯片烫不一定是芯片自身问题

谢谢

网友B:
mos管啊,拆下来测量一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啊,拆下来测量一下好坏

管量了,坏了,换上好的还是不开机,下面不知道咋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