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压偏低通病解决的一些方法

楼主(2021-03-17):
在 维修中遇到长城ATX-350p12V电压偏低,换了电容,无效果,检查TL494的1.2脚相连电阻没毛病,感觉无从下手,试换一下TL494的5.6脚阻容元件完美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都想到后级整流滤波,不容易想到振荡及波形

网友:
懂原理图就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