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1-03-17):
我自己搞坏了,以后不搞了

网友:
补个脚应该好补吧

网友A:
这个难度很大吗,没觉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很大吗,没觉得啊

有一根没了,没发现吗?

网友:
只是一根没了,问题不大,可以补线或者飞线,如果是新手要有点耐心。

网友B:
以后要继续搞!否则怎么提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后要继续搞!否则怎么提升

看别人搞芯片的视频,觉得可以试试,真轮到自己上各种问题,学习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别人搞芯片的视频,觉得可以试试,真轮到自己上各种问题,学习成本太高了

说明还是不够熟练呀,多拿废板练手,

网友D:
补一个脚应该不难吧,飞线或补线,小心点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一个脚应该不难吧,飞线或补线,小心点就OK

大佬,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拖焊都不会,我去外面找师傅修理一下

网友:
要多多练习,找块板多多练

网友E:
可以补,应该不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补,应该不能的

应该不能的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搞定,好久没修了,也一样

网友:
这个还好不是多大破坏

网友:
焊盘脱落的  飞线  然后绿油固化!

网友:
一根的话还好说,飞线补过去就行

网友:
我也感觉太难了 ,特别是上锡,要么连锡要么锡全粘烙铁上

网友:
小意思  飞线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1565-1-1.html去他这里看看你就不会问这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 飞线就好了

网友:
这种直接补铜铂,飞什么线,补上很简单,以前经常补。

网友:
一根线而已飞一个就是

网友:
小意思啦……

网友:
有就,这个太容易了……放大镜就好

网友:
修手机的飘过,

网友:
只掉了一个,可以单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别人搞芯片的视频,觉得可以试试,真轮到自己上各种问题,学习成本太高了

不练废几十块板,怎么能修好客人的板呢。

网友:
就算全部都弄没了,都不算事

网友:
二边都是插槽,有点憋手

网友:
飞个线,简单

网友:
飞线可以搞定

网友:
可以救,你弄不了可以联系我包好

网友:
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自己好好练练手吧!在不行报个手机手工远程班,学习一下对付这些问题小菜一碟。

网友:
刮开飞根线0.02的

网友:
大佬太看得起我了,我准备到外面去找师傅修了,多少钱大概?

网友:
先上点有铅的锡,再热风330-360吹,控制好温度,就不会把旁边的ABS吹化的

网友:
飞线吧,操作简单,适合新手的技能

网友:
已经很好了,才一根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能的什么意思?

不难的,打错了。最好要有个放大镜,没有的话就仔细看着点

网友F:
找根细铜丝镀锡,先焊那个引出的电阻上,另一头伸到掉铜箔的位置,用绿油固化焊在电阻的这一头,固化后焊回芯片就行了,我这烧掉了3个都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找根细铜丝镀锡,先焊那个引出的电阻上,另一头伸到掉铜箔的位置,用绿油固化焊在电阻的这一头,固化后焊回芯片就行了,我这烧掉了3个都搞好了

大佬,那这样焊盘不就不平整了吗?这样还能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那这样焊盘不就不平整了吗?这样还能凑合?

多股的导线里取一根,比头发粗一点,不影响,有问题烙铁补焊这一侧就行了

网友:
显微镜下 秒杀

网友:
焊油太多了,引脚涂一点就好了,容易化锡

网友:
一个线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