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修一台AOC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21-03-17):
今天接修一台AOC TFT22W90PS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无反映指示灯不亮,开机后测量后发现电源板输出5V和16V上下跳变,本以为是电源前级有问题,管理芯片是LD7552DPS更换后故障依旧,又换电源供电滤波电容50V22UF,还是一样,最后怀疑后级,就用可调电源直接接在输出16,大短。原来输出次级高压板有问题,外挂高压板后故障排除。

网友:
有时间的话大短还是可以修一下原板,不过外挂高压板主要是省时间

网友:
应该先断开高压供电线,测试下电压

网友:
新手 跟着老师学维修  感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好修的,分几部分

网友:
单独试电源,就能知道电源是好的

网友:
单独接假负载试电源,不走弯路.................

网友(2021-05-27):
单独接假负载试电源,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