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我也修ACER V193W RTD2320 RTD2025

楼主(2021-03-18):
遇到一台ACER V193W 显示器,故障不接信号有检测信号图像,接信号黑屏,以为灯管坏,换了4条灯管,问题依旧,又刷了在坛子里的64K+32K程序还是没好,后来发现有说Q10 Q11问题,手里没有同型号管子,用S8550代替,发现管子发热挺严重,又只能想其它方法,后来在一块其它型号也是RTD2030+RTD2025板子找到两个同类型的管子代替上了,好了,可是问题只解决了一般,这两个管子也挺热,发现就板子上有个3.3欧电阻,把电阻拆下来了,给V193W板子改一下,把Q10Q11的3.3v断开,把3.3欧电阻串上去了,好了,管子也不热了,电阻微微温热。显示正常,测机。。。。。。没事!

网友:
19寸还换四根灯管

网友:
19寸的,一般都是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