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主控SSD(SM2246XT) 没标还那么多洞,开卡求指导

楼主(2021-03-18):
慧荣主控SSD(SM2246XT)  想重新开卡  没标 洞还多  都轮番插一变啦  开卡软件不识别,还是要一起插好几个

来个 老手 指导下

网友:
短接第四排试试

网友:
没有啥非常简单的呀

网友:
同意第四个,转接板用的是jmf20329嘛

网友:
打开DiskGenius  挨个短接试,如果正常的话会多出来一个1024M的磁盘,如果都不行就找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
这个芯片 这个主控 很好开卡的

网友:
你如果操作正确还不识别的话那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颗粒坏了。

网友:
是不是七彩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