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1050 2G黑屏

楼主(2021-03-18):
客户送修的一块映众GTX1050 2G说是供电问题不亮,

到手后发现 黑屏的 卡2A 过一会儿能过去 但是黑屏的。
盲扫MATS 结果显示第三个显存报错

直接加焊了第三个显存

然后能亮了。也能进系统驱动也正常了。。。跑3d 甜甜圈花屏重启。
再扫的时候  第二个轻微报错。没加焊之前盲扫的时候反反复复这第二个都是好的呀

现在不管怎么扫第二颗就是报错。
这个显存特别贵。。。。。维修成本特别高 所以。。。求指教一下现在到底换哪个显存啊。

网友:
我机子上也是1050 2G 之前从其它机子上拆下来的装不上驱动 。放我机子上也是驱动正常,3D 甜甜圈没跑。也是报第二个33。还没修,先用着呢。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拆出来重植吧!不行就两个显存对调位置!植了显存不得就植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拆出来重植吧!不行就两个显存对调位置!植了显存不得就植核心!!!

问题是现在重植哪个呢。。。好纠结。万一植错了又提高风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重植哪个呢。。。好纠结。万一植错了又提高风险了。

扫出哪个坏就植那个呗,植个显存都能提高风险?别搞维修了,1不想换显存试,2不想植显存,给点钱同行花花吧,我这种家里玩玩的,植个显存就一支烟不到的事。。

网友:
没玩过这个卡 b通道低位印象中应该是第四颗吧 怎么是第三颗了

网友A:
加焊显存,拆装显存,推荐使用预热台!!!小一点的核心配合风枪还可以做BGA哟!!!!!

网友:
显卡好难搞。。

网友C:
盲扫MATS  怎么扫的  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存,拆装显存,推荐使用预热台!!!小一点的核心配合风枪还可以做BGA哟!!!!!

好方法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盲扫MATS  怎么扫的  能分享下吗

黑屏状态打命令啊

网友:
核心问题,显存很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出哪个坏就植那个呗,植个显存都能提高风险?别搞维修了,1不想换显存试,2不想植显存,给点钱同行花花吧,我这种家里玩玩的,植个显存就一支烟不到的事。。

钢网一上锡膏一刀过风枪三档,温度430,10分钟内完成

网友:
有多少个显存?植显存风险不大  就费点时间

网友:
第四颗显存的问题你去干第三颗,也是服了…

网友:
楼上正解了。你报错位置都没看懂

网友:
把报错的显存拆下来重植,对调换到其他位置去。这种先重植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盲扫MATS  怎么扫的  能分享下吗

黑屏怎么能看到结果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屏怎么能看到结果呢??

扫玩拷贝出显卡目录下的TXT文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扫玩拷贝出显卡目录下的TXT文体看?

哦哦。好的,我还没用过此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重植哪个呢。。。好纠结。万一植错了又提高风险了。

我直接用bga机器拆装,显存很少坏,费点时间

网友(2021-06-13):
怎么不发个显卡bios出来呢,正需要呢、

网友:
找资料看一下才可以的

网友(2021-08-31):
这个盲扫软件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