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IAO XIN AIR 13 PRO 板号;LA-E011P REV;2.0 暗屏通病

楼主(2021-03-18):
联想XIAO XIN AIR 13 PRO  板号;LA-E011P REV;2.0  暗屏通病.原始故障就是能开机大小写键都有反应,屏幕就是不亮,拆机测量主板屏线插口插上屏幕有19V和3V输入,供电没问题。这个机型之前修改,故障还都是一样的,记得之前只是重新插拔了一下屏幕排线。难道又要捡钱了,拆屏重新插拔了一下。通电测试,果然亮了。这难道是通病

网友:
这个暗屏到时修到过   苹果1502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额  这是现在常见的问题了  好多拔插屏线的

网友:
没遇到过啊,这个之前遇到过屏线出问题啊,更换屏线好的

网友:
这是现在常见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一说,怕还真是通病哦

网友:
是不是拔插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是的,拆屏注意俩边和下边都有胶,下边的胶不容易发现在螺丝下面压着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拆屏重插下就行了。真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