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G4600板号IH110MS台式机能识别U盘但不能从U盘启动PE

楼主(2021-03-18):
联想启天G4600板号IH110MS台式机能识别U盘但不能从U盘启动PE,直接刷BIOS秒解决。 联想IH110MS

网友:
这种的碰到不少,有时候恢复默认设置就好了,bios的奇怪毛病真不少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种的碰到不少

网友A:
店里有个主板被我升级BIOS搞的点不亮了   你这个是原厂的吗》

网友:
三板斧真管用

网友B:
BIOS从哪里找 我是小白 弱弱的问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从哪里找 我是小白 弱弱的问一句

来自联想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店里有个主板被我升级BIOS搞的点不亮了   你这个是原厂的吗》

这个确保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