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侠15-7566 板号LA-D991P

楼主(2021-03-18):
戴尔游侠15-7566 板号LA-D991P不出CPU供电,CPU电感组织0.001不知道是否正常,供电芯片已经换了,供电和开启也正常,SVID也有电压,电流停在0.131.现在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时序,cpu上电的前一个步骤是不是正常!

网友:
同楼上说的   查下信号吧

网友A:
CPU阻值有点太低了,考虑CPU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阻值有点太低了,考虑CPU问题。

换U客户就不维修了,我现在拖几天看看有没有板子,测量一下CPU的组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U客户就不维修了,我现在拖几天看看有没有板子,测量一下CPU的组织

我遇到过,不出CPU供电,是南桥问题的。就是南桥的ME模块不能正常读取BIOS中的ME信息,导致不出CPU供电。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不出CPU供电,是南桥问题的。就是南桥的ME模块不能正常读取BIOS中的ME信息,导致不出CPU供电。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