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8无触摸

楼主(2021-03-18):
   修一台华为Mate8无触摸,据说是上个师傅换电池后,触摸就用不了,于是拆开手机,取下屏幕,发现座子箭头处有个电容掉了 ,仔细看是短线了 用刀片把右边细一点那个箭头处用刀片轻轻刮开,把两个箭头点用铜丝连接好,装机测试OK!

网友A:
这个地方比较脆弱!粗暴拆机高发地带,前两年经常搞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比较脆弱!粗暴拆机高发地带,前两年经常搞这个

之前赚了不少吧

网友:
实在是看不清

网友:
MATE8拆屏线用手扣,很大机率出现不触摸,黑屏等故障。原因都是掉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B:
是不是拆机的时候,不小心电容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拆机的时候,不小心电容拆掉了。

估计是上个师傅换电池, 扣排线的时候扣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