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笔记本不开机修复到BIOS改白名单带升级记』

楼主(2021-03-18):
         最近手上有一台Z400开不了机的,闲来无事就拆开看了下,还好只是外壳有撬过的痕迹主板没修过也无进水痕迹还可以修下。

         1、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于是断电测了下主供电电路部分只有几十欧,这个是通病吗!用的零件品质太差,难怪PCB上设计了多处JUMP倒是为维修提供了方便,逐个断开JUMP最后在无线网卡附近找到短路电容,拆掉电容阻值恢复正常,插电开机正常,为了测试机子准备重做系统。

         2、F2进BIOS试了两三次进不去,奇怪了难道这机型按键不同吗?查了下竟然有FN翻转问题,好吧FN+F2这次行了insydeH20,看来启动菜单就是FN+F12,重做系统后看起来还算正常,只是下载慢、启动慢、总之就是慢还有FN的问题,听说联想有白名单问题,于是换了块网卡试下,手上有RTL8821AE、BCM94352HMB,果然开机报不被识别的网卡,看来必需升级BIOS顺便白名单换块网卡。

         3、改白名单需要网卡ID,既然机子已拆开就本机处理吧!拆下网卡开机进系统带电插上网卡(这里注意手要稳)设备管理器扫描改动硬件,现在网卡出来了BCM94352HMB的是下面这个,原机是上面这个。

         4、到处找最后在这里https://pcsupport.lenovo.com/tw/zh/products/laptops-and-netbooks/ideapad-z-series-laptops/ideapad-z400-notebook/downloads/driver-list/?linkTrack=Caps%3ABody_SearchProduct&searchType=3&keyWordSearch=Z400%20Laptop%20%28ideapad%29找到了V1.21BIOS

         5、下载下来看CRC正确管它先刷了,倒是挺简单,管理员执行按提示重启后自动刷入,关机后再开机FN键翻转问题被解决了!

         6、改白名单有大概率变砖,备份BIOS是必需的,虽然自己焊工还算不错但能不拆芯不是更好,前久买的在线烧录夹子正好用上,做好测试上夹,编程器提示电流过大,试了两次放弃,又买了个没用的东东!最后拆芯搞定。

         7、改BIOS工具先试了PhoenixTool不成功,这机子BIOS是2M+4M还麻烦!最后参考这篇文章https://neverknowstomorrow.github.io/2020/04/03/Z500-change-wireless-network-card/使用内存修改法解决。用到的工具也可以在他哪里下。不过我没有替换原机网卡的ID而是替换了附近INTEL网卡的两个ID并且把那张RTL8821AE网卡的ID也加上了。为了保证兼容性我换上BCM94352HMB一次成功进系统。

         8、看起来这次升级应该是成功的,机子还比较稳定于是加了条4G内存上双通道,下载官方驱动安装,网卡速度提升自带蓝牙效果也非常好,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那个INTEL ME驱动却是异常停止的,换了多个版本的都是一样的感叹号!有几次装上了看似正常重启后又是异常停止!难道是修改BIOS引起的,刷BIOS前没注意,好吧刷回官方的试下,又折腾一遍可惜没效果问题不在BIOS那里,机子虽然能用但是有个驱动打不上看着不舒服,难道原来南桥就有问题没注意,先放一下吧!想来想去不对呀!刷官方BIOS应该会恢复出厂ME的,是不是刷机后没有恢复出厂设置,于是试了恢复了BIOS出厂设置,结果还是一样,对了还有掉电时被保存的数据,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CMOS电池,移除AC电源与本机电池,一直放电放到0.3V左右后重新上电,进系统后奇迹了感叹号消失了,重新装了几个不同版本的驱动反复开机测试都正常,问题解决了!

         9、那么多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就好事做到底更上一层楼,换上一块固态,现在的光驱放在机器上只是多占个位置,原机500G硬盘放到光驱位上。然后换上一块i7-3720QM,试下风扇散热是否压得住,固态上装WIN10有AD10与VS2015等大型应用,从开机到进系统直观感觉比升级前速度提升5-6倍都不止,执行稳定性测试,温度最高没超过85度,怎么回事充电指示灯不停的闪,又有新问题了!

         10、充电指示灯闪时充电已停止,关机也还在闪,最后移除AC过一会再插上恢复了,又执行一次稳定性测试差不多一分钟后又来了!CPU是不会有问题的无非是功耗有点大,哈对了的确功耗有点大,看了看原来那个3.15A的电源果断换上个4.74A的再试,十多分钟过去了稳如泰山!

         结后语:工具我就不提供下载了,因为提供了我也是搬来的,上面链接都有,改白名单也比较简单,注意步凑就行,由于主板可能有细微差异尽量自行修改更可靠。如有升级中遇到的问题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