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50MD BIOS是1.8V供电 用RT809F编程器只能读不能写。换3.3V供电刷好之后不触发

楼主(2021-03-18):
(无正文)

网友A:
我怎么记的这个是3.3的, 是不是1.8看芯片型号查一下就可以了,往供电上串两个二极管或者加个ldo就可以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的这个是3.3的, 是不是1.8看芯片型号查一下就可以了,往供电上串两个二极管或者加个ldo就可以写了 ...

是1.8V的噢,没试过串二极管

网友:
新款AMD锐龙 CPU的可能是1.8V,至于intel超低功耗CPU的可能是1.8V

网友B:
不想换编程器的话,买这个吧,要不以后遇到1.8V的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换编程器的话,买这个吧,要不以后遇到1.8V的你怎么办

换主板。。。。。。

网友:
原芯片用3.3V强刷试一试,我没换RT809H之前用25Q64FV这个信号报错刷完也可以用,主要BIOS芯片是1.8V对应型号是25Q64FW,不触发是主板读不了3.3V的BIOS又不代表编程器不能刷1.8V的BIOS,强刷看看咯

网友:
外接个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刷的 也是可以用啊 啥情况

网友(2021-04-22):
809H直接刷

网友:
现在amd都是1.8

网友:
我编程器也不支持1.8V,不过硬刷也没问题的

网友:
1.8V的BIOS,得手动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