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鲨2不开机,通病维修

楼主(2021-03-18):
手机维修界的朋友都知道黑鲨手机发热量大,而且都是游戏爱好者在用,所以cpu容易虚焊。常常表现为正常使用中突然死机无法开机、时开时不开、或者开机花屏等。正好今天比较闲,
把一台黑鲨2的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

首先拆机,在电池接口旁边的测试点焊线上电

加电不漏电,触发电流直接定在100ma左右

根据经验是cpu虚焊。清理掉cpu上的散热硅脂,旋风350度撬下暂存芯片。

个人习惯,在取cpu之前,先处理好cpu上层的焊盘

这款手机cpu上层不封胶,但下层有封胶,撬下层之前要割一下边胶。个人习惯用直风风枪辅助割边胶

同样旋风350度取cpu下层

有电烙铁360度,加183度中温锡中和一下焊盘上的高温锡。然后用我的t12烙铁,薄款小刀头直接除胶。下面是清理干净的焊盘。

此时上电的触发电流应该在0-10ma左右反复,松手归零。然后旋风320度装上cpu

此时加电触好电流应该会有跳变,从0跳到100多,然后回到70左右定住(我用的指针表,电流值仅供参考,主要看跳变过程)
电流正常,就可以安装暂存了

此时单板上电,触发电流可以上到500ma左右抖动。给cpu重新加上散热硅脂,辅助散热。
然后装机测试功能正常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如有不对,欢迎纠正。

网友A:
发贴比修机还麻烦,能不能整个精华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贴比修机还麻烦,能不能整个精华哦!

我感觉手机比较难精华,电脑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手机比较难精华,电脑容易一点

我这水平有限,精华与我无缘!

网友C:
楼主,导热硅脂上面什么也没有还是有金属贴纸类的东西

网友:
能分享出来的都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导热硅脂上面什么也没有还是有金属贴纸类的东西

压板上有铜皮与它接触

网友B:
楼主用的夹具长啥样的  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夹具长啥样的  好用不?

好用,某宝搜2uul神牛夹

网友D:
大佬大佬,图文并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用,某宝搜2uul神牛夹

好滴 我也买个来玩玩  楼主是在哪里工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滴 我也买个来玩玩  楼主是在哪里工作呀?

四川,自己开个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大佬,图文并茂

谢谢支持   !!!!!!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记得多分享

网友:
手工真好,焊点太小了

网友:
原厂高温锡都会空焊,你重新值得锡估计也没有原厂的好,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又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