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P201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3-18):
今接到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p2019不开机。 根据船长的小白维修准则(一步一步来,以理论为基础,找到故障点,逐一击破)。先检查了充电器输出20V,正常。问题出在主板上,好吧,先拆机,首先对各大电感和公共点打阻值(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少绕弯路的捷径),发现公共点大短,其它大电感对地阻值都处于正常状态(这个正常状态我没有把阻值写出来,是基于每个主板都不一样,且每个万用表测出来的阻值都不一样,这个要自己在每测量一个主板都要做好笔记而积累的经验,这也是在船长的远程课里学到的好习惯,好习惯一定要养成哦)。少废话,打开图纸查公共点V20B+,还好,公共点的通路不是很多,但也有几路,如何查到底是那一路出问题?对付大短路故障只要用对方法还是很容易查到元凶。第一,找分水岭。看图纸,推荐充值鑫智造,里面有很多图纸(饼哥,有没有广告费收益?)先用断路法,找到分水岭,说白了就是找通路上断点和电感,一路拆、拆、拆,拆到不短路为止。终于找到短路的线。 好了下一步使用第二招烧机法:在短路的线
上找一个大一点焊点(千万别直接接地线哦,这可烧不出来的) 可调电源先调1. 5V,接好线,这里强调一下为什么调这么小的电压?主要是为安全着想,因为这是后级电路,如果电压调太大,有可能给后级电路造成人为的不可逆的二次伤害,这就违背了维修工程师的准则。如果这时候电流不够大,才往上调电压,当电流达到2. 5A到3A之间,快速的用手摸一下通路上的各个电容和IC,找到大约的发热点,断电,上(松)香(雾化) 再通电,元形毕露 第三步,拆就是了,拆后
量对地阻值,正常了 有图有真相。把通路上断开的点全接好,再量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下一步就是上电测试,插上电源,电流一路狂奔,终于看到显示屏亮了 下面再来一个装好的亮机图 此文谨以小白的维修经验抛砖引玉,希望老鸟飘过的时候也请点赞,加加分。谢谢!

笔记本远程第62期学员

顺便上传一个本机的亮机BIOS。

网友:
不能直接烧鸡吗?

网友:
进水机器么

网友A:
一开始就可以直接烧鸡了哟  不用这样排除到哪一路  短路的地方电流都会通过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可以直接烧鸡了哟  不用这样排除到哪一路  短路的地方电流都会通过它的

其实还是喜欢那种有隔离点的那种     有些机器经过电感再到MOS的D级也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喜欢那种有隔离点的那种     有些机器经过电感再到MOS的D级也很好搞

一般就仁宝有 别的隔离点很少有

网友C:
船长没告诉我们这么复杂,直接烧鸡,比较快!电压低一点烧,如果是大短,我觉得高一些也没事,但是为了心里安慰,我还是从低的电压开始烧,烧不出来,再慢慢调高一点。

网友:
不是进水机,客户描述是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拆机也没有看到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还没过保吧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加分点赞并转发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把,用不着这么麻烦去修

网友:
直接烧鸡或者上手用手摸了,还搞这么多出

网友:
船长教我的10秒搞定,没有这么麻烦,难道我们不一个老师

网友:
厉害 细心 技术高

网友:
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船长没告诉我们这么复杂,直接烧鸡,比较快!电压低一点烧,如果是大短,我觉得高一些也没事,但是为了心里安慰,我还是从低的电压开始烧,烧不出来,再慢慢调高一点。

给你表演个魔术  用20安电流表  高到12v 啪的一声  电容炸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直接开机     暴力修机

网友(2021-07-05):
引用 网友D:
给你表演个魔术  用20安电流表  高到12v 啪的一声  电容炸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直接开机     暴力修机

用10A的表都烧不出来的估计是要用20A了

网友:
很好的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表演个魔术  用20安电流表  高到12v 啪的一声  电容炸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直接开机     暴力修机

自己做的20安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