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X455LD电流0.02不上电

楼主(2021-03-18):
版号X455LD 2.1
故障 待机0.010,按开关至0.02不动,无跳变。

接上开机灯小板,灯亮,初步判定触发不上电,万用表量各电感无短路,加电量电压,3.3V正常,5V正常。

量到PL8301发现电压为1.4V,打开点位图发现此处为1.35V内存供电,实物中PCE8302未装。

打开示波器测量,发现异常

示波器测量下1.35V电感后端滤波不良,在PCE8302处补上一个330钽电容,开机波形平稳,电流已经上去,接上屏已经亮机。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感觉挺有意思,看了点位上的电路之后,我发现,之所以有这个故障,是由于PL8301输出之后,只去往了背面的PJP8301,PQ8304处,此处仅有五个无极性小电容,PJP8301未连接,它要在这里等待信号通过PQ8304转换至后续内存电路。所以只要这五个电容有一个出问题,就会此路不通。

板子上设计了PCE8302电容位置,但没有装,设计了PJP8301可以跟后级内存电路直连(如果跟后级直连,后面的电容也会参与滤波,这个故障也不可能有),但没有采用,而是使用了mos转换,加了一道保护。
说ASUS省材料吧,偏偏人家的转换电路贼多,电路出问题不会很容易烧一大片,说没省吧,这一个电容也扣下来,真让人搞不懂,还有ASUS现在一些新款风扇的设计,更是让人感觉设计师xx了,哪怕两边有导风条密封,但是风扇离散热器二十公分,密封再好吹过去也没啥风了啊。

话有点多了,总之有修到一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先试下我遇到这个故障,最后,真的不能给我加个分吗???

补充内容 (2021-3-29 15:01):
机器返修了,还是那个电流,测量发现待机0.02按开关变0.03,但没有SLP-S3/S4,pwrbtn无动作,查LID_SW#、PWR_SW#、AC_IN_OC#、PM_RSMRST#、DPWROK_R、PM_BATLOW#、EC_RST#、32.768、SRTC_RST# RTC_RST#正常,怀疑EC

补充内容 (2021-3-29 15:02):
飞线刷EC失败,一直连不上,拆下用9012的转接板依旧失败,定EC中

网友A:
风扇这么远,真的有用吗?我只是疑问哈,我没用过,ASUS粉别喷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这么远,真的有用吗?我只是疑问哈,我没用过,ASUS粉别喷我

肯定有用
长时间高温工作
过个两三年  也差不多 报废了
但是过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用
长时间高温工作
过个两三年  也差不多 报废了

网友C:
这风扇竟然这样的 我表示还没修到过这款

网友:
有风扇算可以了,有几款风扇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竟然这样的 我表示还没修到过这款

很多,而且很多还是“高端机”

网友:
学习一下,积累技能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还没遇到过类似这问题,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楼主好厉害 显示波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的 莫大的悲伤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加分点赞并转发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偷工减料的结果

网友:
  是个高手 这度可以秒杀 厉害

网友:
设计缺陷送钱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