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一体机OPS电脑维修

楼主(2021-03-18):
接修一台咸鱼网友寄过来的OPS电脑,故障是通电自动上电,电流0.8A基本没有跳变,不管了,三板斧先干bios。正准备干bios,发现主板上有清除cmos的跳针,嘻嘻!清除之后开机电流跑到1.2A之后重启,大概25秒左右亮机,果断拆下bios芯片刷合成bios之后故障彻底解决!奉上bios程序。cpu是i5-4570T,鄙人鸿合HiteVision售后,有需要维修OPS电脑和各种配件的可以联系我,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啊。以后可多多交流

好的,刚加我微信的是不是你?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可多多交流

网友B(2021-12-27):
您好。 我接修一台HO-361 。MZ-9CHG-C7629-271 007 I3-6100  到手是上电不显示不报警。 刷了程序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听到报警一声之后键盘灯也亮了一下 马上就自动重启。一直反复这样。关键是HDMI接口外接不显示。我用的是20V外接电源测试电流到1.1A报警器响一声就自动重启了。反复一直重启不显示。DP转接出来也不显示。不插内存一直报警不重启。不装硬盘也是一样会自动重启。。没有更换CPU测试。换内存测试一样会一直重启。请教这个现象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好,我专业维修OPS机器的,可加我QQ3053987455,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接修一台HO-361 。MZ-9CHG-C7629-271 007 I3-6100  到手是上电不显示不报警。 刷了程序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听到报警一声之后键盘灯也亮了一下 马上就自动重启。一直反复这样。关键是HDMI接口外接不显示。我用的是20V外接电源测试电流到1.1A报警器响一声就自动重启了。反复一直重启不显示。DP转接出来也不显示。不插内存一直报警不重启。不装硬盘也是一样会自动重启。。没有更换CPU测试。换内存测试一样会一直重启。请教这个现象是什么问题?

bios有问题吧!重新刷一个
13689473039微信

网友C:
K-H81X2B固件有没有?

网友(2022-01-26):
引用 网友C:
K-H81X2B固件有没有?

有13689473039

网友D(2022-03-01):
您好 问下ops触摸失灵怎么修 安卓触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问下ops触摸失灵怎么修 安卓触摸没问题

13689473039加微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问下ops触摸失灵怎么修 安卓触摸没问题

私聊我就行,帮你解决

网友E(2024-03-27):
cv-b85ops也是不开机,没有BIOS,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cv-b85ops也是不开机,没有BIOS,怎么办。

我有,136-89-47303-9

网友(2025-11-12):
大家千万不要找他修机,他就是来网上接业务的,啥也不懂,一问三不知,还老怀疑咨询者是他同行,他就是个贩子,接到业务再找别人修,赚差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