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首发联想A7400 15133-1 一体机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1-03-18):
一公司送来2台联想A7400一体机,不触发,待机点了0.009, 拆机测试有3.3v,无5v,在论坛下了个图纸,发现5v是开机后发出的,量BIOS电池电压为0v,心中一喜,莫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跟换后,还是不触发,测试各关键点无短路,维修陷入困境,后一测另外一台BIOS电池也没电,这么巧?想想该机应该是RTC电路问题,在主板上大致扫喵了一下,突然发现CLR三个字,仔细一看是个按键开关,通电,按了一下,待机电流变化了 ,接着自动开机了,哈哈,来菜了,关机 用530清洗后吹干,通电多次正常,另外一台还不是手到擒来。。。。。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不对 放电了机器开机了   为什么两个都是电池没有电压了  估计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碰到试试

网友:
感觉那里还有问题,电池0伏等于一断电源自动清空cmos,楼主换电池前没有短接正负极的习惯,

网友:
先收藏,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