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笔记本 独显NA-a311 REV 1.0 按开关后10分钟左右才有显示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3-18):
联想G40-30笔记本  独显NA-a311 REV 1.0 按开关后10分钟左右才有显示 是怎么回事? 进到系统后一切正常?没有安装电池,是不是没有安装电池的缘故?还是什么问题呢?有遇到过吗? BIOS 刷过 依旧。。。

网友A:
看裸机 跑电流的 数值     只插内存

网友:
感觉很想不通,首先想到的是降频了,但是你说进系统又是正常的。cmos电池有点影响,但是不至于到10分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裸机 跑电流的 数值     只插内存

裸机 跑电流0.33-0.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机 跑电流0.33-0.35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根据时序查电压

网友:
估计 有电阻或者电容 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