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笔记本换硬盘问题

楼主(2021-03-18):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笔记本开机白屏,经确认硬盘损坏。更换硬盘后无法进入PE,无法进入恢复工具箱。出现一个?文件夹在闪烁。请教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年份的?只要不是太古老的型号都支持联网安装系统

网友A:
直接联网进恢复模式

网友:
这个很老了。

网友B:
这个太老了吧,硬盘是1.8寸的?联网恢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联网进恢复模式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老了吧,硬盘是1.8寸的?联网恢复一下。。。

硬盘是2.5寸硬盘的应该是2008年出来的

网友:
联网安装系统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排线好像是经常坏的

网友:
也可以试试用个老的系统U盘装系统

网友C:
硬盘要对相应的年份、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硬盘要对相应的年份、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不能所有的硬盘都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所有的硬盘都能通用

不是所有硬盘都能通用

网友C:
是老苹果的话、用带苹果系统的U盘启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老苹果的话、用带苹果系统的U盘启动看看

放弃了各种方法是啦都不行,硬盘接口或主板有问题。太老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
没系统就是这样

网友D:
联网恢复一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网恢复一切搞定

联网是联网,也要出的来恢复工具界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