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39 板号DAY11AMB6E0 REV:E 独立半小时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18):
一台曾经换过主板的机器,返修了,客户说半小时掉电,这个可不好查啊,难道修机器还得开机等半小时再测一个信号,不对再等半小时吗?这肯定是不现实的。问了同事说刷bios,上网下了个bios,刷上不亮,吓的,赶紧刷回来,又逛了一下论坛,发现好多都说刷bios不匹配,原来是这个Y11A有好多个版本。既然这样就不冒险了,直接上hp官网,下载更新程序试试看吧。
惠普官网倒是很贴心,搞了N种方法让我们选择升级bios。第一种自动检测。

点开要装个程序,然后安装不了,一直在那里升级,下载,然后又下不到。换,第二种输入序列号,这个好,输入序列号后,自动匹配到型号,有驱动,有bios,还有其他的好多,我选了bios,下载,安装成功,后运行升级,等等半天,跳出个升级失败。郁闷了

幸好这个工具还提供了,其他的方法。
就是将该工具所带的bios考到u盘,然后启动的时候,在bios选择u盘的bios进行升级。
马上制作一个。

结果发现生成了下面的文件,大喜,想的这就是官方的bios了吧,以后hp的机器找官网就可以了找到原始的bios。真是不错。看图:

进bios,发现没有bios升级的选项。
因为在家里,没rt809f工具,就想的用个程序刷入得了,省的拆机了,因为惠普该款机器用的

是insyde的bios,所以下了上面工具,安装,开始刷,居然说id不对我这下才知道原来官方的bios也不是那么好用的。我进了我的bios,看了一下id,

是2297,难怪,升级会失败,跟程序自带的一个都对不上。
后来没办法,拆机到论坛下了一个,修改版的,刷上后秒亮,但是每次开机会提示,如下图

看看效果如果吧,结果一测试,发现半小时不掉电了。那就不管了,有提示总比掉电好,也懒的继续折腾了。第一次发现这个hp的bios还有这么难升级。平常用rt809f可真是爽啊。
我下载的页面是这个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3701-1-1.html#pid17715153

记得前几天看到有人在论坛求助,没想现在自己也碰到了半小时掉电的故障,也没想到刷bios竟然可以解决掉电的问题!

网友A:
换过主板了你还按原序列号查,所有才下到了个不匹配的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主板了你还按原序列号查,所有才下到了个不匹配的BIOS ?

两个都查了,机器上序列号查了,bios上的序列号也查了,得到的是一样的程序,一样的失败!没写的那么详细!

网友B:
直接联网进恢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联网进恢复模式

没玩过,怎么弄的?

网友:
联网进恢复模式

网友:
这玩意我都有现成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加分点赞并转发

网友C:
你咋的刷BIOS就好了呢,我Dell半小时掉电,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2M EC和8M BIOS都不起作用,不拆根本都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咋的刷BIOS就好了呢,我Dell半小时掉电,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2M EC和8M BIOS都不起作用,不拆根本都不 ...

晕了,dell也有半小时掉电的机器?我没碰到过,也许是我运气好吧,半小时掉电真的不好查!

网友:
Hp的机器还真是怪了哦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hp 刷bios经验

网友:
这没什么奇怪的  都是多少年前开始有的毛病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