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431R-5435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1-03-18):
型号:DELL M431R-5435  版号:12213-1 同行拿来的不带配件,直接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6 触发0.04多会掉到0.016.翻过来拆机时发现内存槽旁边有焊油。                                                                                                    拿出裸板正反看了下除了内存槽旁边外其他没啥进水腐蚀的异常,触发后瞬间用表量除3 5V外其他电压没有,按时序查下一个电压时故障变了一点 ,本来触发后电流一下就掉了,现在停留了几秒才掉,正好不用上示波器了, 量时发现3.3v变3.7V了,我以为量错电感了,PL4101反复测量发现电流上去时那几秒确实是3.7V,然后掉下了又变成3.3V。这属于啥情况?难道FB反馈电阻坏了导致电压变高或者芯片又问题 不过电流掉下来3.3V又正常了,感觉触发后3.3V被拉高了,3D3V_S5去的地方特别多,对着图纸量来量去也量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又倒回来看看5V正常不正常发现5V触发后低了一点,掉下来又高了一点点,如果平时根本不在意,因为我量不同的板子5V有时量出来4.9V 5.1V都正常了我这万用表就那样,但这次低了一些,得好好查查,他俩在一起得芯片找到了这个拆了换个试下, 电流跑上去了,然后待机电流变成了0.007,难道原来待机电流不对吗,找个内存接上屏线电流跳变感觉要亮机了结果滴滴报警8声,没检测到屏这机修过清洁了下板子屏线还是一样,把屏拆下来那头也刷刷不报警了,该亮了吧,然而还是黑屏,大小写都亮了,用手电筒照了下看得到英文,暗屏这下。主板这端屏接口信号:2 3脚LCDVDD屏供电3.3v 35脚LCD_BRIGHTNESS亮度调节3.3V  36脚BLON_OUT_C背光开启3.3V 38 39 40 DCBATOUT_LCD背光供电 。 量下屏后面那端发现背光供电0v,在把屏线刷刷刷几次又打下值确定是屏线断了,头这边仔细观察没断,看来中间断了,接跟线来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这线路跟得一趟一趟的,666

网友:
半夜睡不着上来看点前辈的经验分享

网友A:
厉害,这么细小的变化被你捕捉到,牛逼plus

网友:
大哥挺细心大胆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么细小的变化被你捕捉到,牛逼plus

示波器接地老出问题,用表不好弄,还是黄老师以前强调得对,得测波形

网友B:
这个修得可以哟 没分了 晚点给你加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得可以哟 没分了 晚点给你加满分

感谢大神支持

网友:
有图有分析,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学习到了

感谢支持,有机会加点下载分,我没多少了下的资料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