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几代之前需要改DMI 信息

楼主(2021-03-19):
都什么BIOS 需要改DMI信息、什么bios不需要改DMI 信息、
还有就是几代之前的需要改DMI信息、几代之后的不需要改
为什么老是找到的DMI信息是9.1KB 我找到的确实16mb 的信息???

网友A:
HP与联想部分型号不改可能会报错吧。大多数都无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与联想部分型号不改可能会报错吧。大多数都无需改

oo  好的 感谢!

网友:
没修改过。

网友:
直接联网进恢复模式

网友:
补充一下、已经得到了结论了

网友:
补充一下、已经得到了结论、是6代区分、之前的属于老的、6代以后属于新的!

网友:
不改的话网卡MAC地址默认为88888878,有可能打不上驱动,一直提示错误

网友:
找个软件在系统里刷一下就可以了!简单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