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b75m plus

楼主(2021-03-19):
很奇怪的问题 这个板子 内存插12槽 档55 但34槽确可以正常开机  求大哥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换过CPU 也换过BIOS

网友:
槽没问题吧  主板有无腐蚀断线  有内存测试卡吗 要修的话插上去查查

网友:
先看看CPU座子的针脚有没有歪  有没有变形  或者灰尘厚